时钟芯片DS1302,太脆弱,有什么防静电措施?

楼主(2010-09-02):
产品上的DS1302经常让静电打坏,别的芯片都没问题了,唯独这个芯片还在不停的坏,想给他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他的所有引脚都加上静电保护,这就需要一个阵列的东西,可以保护所有引脚,有谁能给我推荐一个?

网友A:
静电,不会吧,楼主肯定是其他地方出问题了啊

网友B:
只有对外的引脚才需要进行ESD处理,方法是在引脚上分别对电源和地加肖特基二极管进行钳位,同时对地并个小电容。如果该芯片并无对外接口,则应检查你的电路设计,正如楼上所言,不是静电惹得祸。

网友C:
肯定不是静电问题,我们公司产品用的都是1302,很少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