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RC桥式振荡电路

楼主(2010-09-02):
这个振荡电路如何运作的?rc桥的作用?

网友A:
选频作用。自己看一下,如果频率为零或无穷大,中间分压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文氏电桥(维恩电桥)振荡器。
两个C和两个R,作用是在某一个频率上相移为零,其它频率相移均非零。

楼主:
并联的rc的作用

网友A:
to 4L:

理解的最好方法是写出传递函数。其实很简单,就是(ZC1 || R1) / (ZC2 + R2 + ZC1 || R1)。自己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