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ISP不行啊

楼主(2010-09-02):
刚买了两块STC12C5616AD,连接了MAX232,使用宏晶网站上的串口烧写软件怎么也写不进去?老是出现问题。我是先Download,再给单片机上电,还是不能建立握手通信?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给姚老打电话,说是把波特率降下来,试过也不行啊。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吗?使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测试过MAX232没有问题啊!

网友A:
232旁边的几个电容一定要焊。

网友B:
用官方的编程器+原生的串口,可能会好些。

网友C:
(左边的是ISP下载板,右边是脱机下载板)
同意LS的,先解决RS232的问题。不行就买官方的ISP下载版(其实就是带RS232最小系统)吧,肯定行。然后专心灌程序吧。。。。:lol

网友A:
STC的isp很简单的啊。

楼主:
是的,我使用了104的电容,还是不行,昨天又去宏晶北京的分公司,去买了一个ISP下载板,回来看了一下,姚工做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插座加一个232,怎么我就不行。

网友C:
本来就简单,串口ISP很方便的 ,也是STC的优势,可以省编程器...

现在可以ISP了吧?:)

网友D:
用STC下载时的设置是否正确呢?下载线是否正常?

网友E:
是不是串口没选对啊

网友F:
芯片的内置晶振受温度影响, 选低波特率下载测试。

网友G:
我直接用2个三极管9013和4个电阻做的电平转换,封装在DB9壳子里,目标板4条线,电源和信号线,大批量也是这样下载,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建议楼主好好查查硬件,这年头山寨太多,呵呵。

网友H:
建议将波特率上下限都设为最低

网友I:
试过1200波特率吗?量一下串口器件V+和V-上的电压,应该在7伏以上。不够的话查串口电路吧!

网友J:
楼主将电容换成10uf的试试

网友K:
:dizzy:周末买了个USB转串口的来用,也是总提示不行。后来把波特率降低到2400才行。还得是最高和最低都用2400才行。

不过偶了买25块钱一个那种:lol

网友C:
回复 网友K:

USB线,有些10元都可以,有些就不行。我用力特的,贵些,但性能好! :)

网友L:
用正品MAX232再试下,很多国产的232芯片的波特率高了就不行了

网友M:
有这么难吗?STC申请样片时.不是有送一个ISP下载的吗?
用51的也可以下载.

网友N:
回复 网友K:

你换个驱动,有的驱动不好用,我以前自己做的pl2303就是,有的驱动低速可以,还完驱动后115200bps没问题

网友O(2010-11-14):
STC12C5616AD外接个晶振吧,该系列芯片好像第一次ISP是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P:
我以前也是这问题,后来发现了,不知对不对,就是你电脑停电后一定要拔出STCISP线,不然电脑一启动,STC的串口会烧坏!里面原来的程序是能用,就是写不了!

网友C:
我以前也是这问题,后来发现了,不知对不对,就是你电脑停电后一定要拔出STCISP线,不然电脑一启动,STC的串口会烧坏!里面原来的程序是能用,就是写不了! ...
引用 网友P:

这个没有道理,使用各款开发板和STC下载工具板烧写过超过2K次各款STC芯片(89,90,11,12,15系列),均正常!请检查自己电脑或系统的原因吧。

网友Q:
pl2303就要看驱动了,我最新的驱动,竟然只能到2400bps,真晕!

网友R:
建议楼主用最新的软件即可。

网友S(2011-06-01):
楼主,你的线断了

网友T(2011-08-19):
我是自己按图坐的还好呀
一次成功
会不会是元件有问题

网友U:
7# autopccopy 想问下,我用的是STC11系列3.3V的MCU,下载线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V:
我觉得楼主可以这样:
1.测试你做个232串口是否能够,正常工作,方法就是在你做好的板子上装一块下好串口程序的单片机发送数据到电脑的串口调试工具上(要确保程序绝对正确)。
2.如果能发送成功说明你做的硬件电路,包括串口线没问题。这时考虑你有没有按照stc官方的操作步骤操作。
3.如果发送不成功。你就要考虑,你的硬件电路或者是你制作的串口线有没有问题。有时候不小心会在做串口线时,把发送接收线接反的。

网友W:
换个试试吧

网友X:
stc的在线下载很好用的

网友Y:
可能是U口电气接触不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