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问题,还请指教

楼主(2010-09-02):
我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是关于ZIGBEE智能家居的。

现在基本选定用星型拓扑网络。(好像大家都选这个网络形式)

我看了一些论文,还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问题如下:

1、2.4G有16个信道,现在主协调器与各个节点都使用一个信道,那么到底选用哪个信道,是由谁决定的?

2、我看到数据融合技术都是基于路由算法的,也就是子节点都给汇聚节点,经过融合后,再传到主协调器。那么如果是单纯的星型网络,能够用数据融合吗?
譬如说我将各子节点送来的数据进行融合,然后通过网络发到另一个地方的WEB。

3、如果多个节点同时要往主协调器发送数据的话,那么会造成阻塞,这时候如何处理呢?或者说如何能够防止阻塞呢?(有人建议我看下CSMA/CA就基本清楚了~)

4、我的老师给了我一个ZIGBEE的试验箱。对于ZIGBEE协议栈,譬如2007或者PRO,我需要十分了解吗?还是只要调用它给的函数接口就行了?

对于以上问题,可能会有点多。我自己确实看过不少论文,但都没提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还希望各位大侠能够不吝赐教。

楼主:
我看了其他论坛网友发给我的帖子,其中几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答案,拿来分享:

1、这个在协议的底层有信道选择,可以打开协议栈看看,程序里面有,这个在无线电那块也有解释

2、搞清楚星型网络只有协调器和终端节点,没有路由怎么融合,你可以搜集的数据直接传给PC,然后重新发送到网络。

3、但是组的星型网络还可以,阻塞不是很厉害,当然网络比较小。

4、你可以不全部了解,只了解其接口就可以应用了。但是如果你想做的更好的效果的话最好看看协议栈,明白应用层的设计。最好看看他的路由是怎么回事,毕竟星型网络应用时有限的。

还有就是,星型网络虽然简单方便,但是zigbee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穿墙,在智能家居应用上还是要注意的,最好应用树型网络,可以绕过墙体进行通信。
以上只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

这是一位网友给我的答复。我借鉴了下。但还是有问题不太确定。
难道ZIGBEE子节点与协调器真的就不能穿墙通信吗?

网友A:
Zigbee因协议复杂,往往在2.4G信道上跑,而2.4G信号的传输衰减比较明显,特别是有墙壁等障碍时,而无线法律的管制要求ISM频段的发射功率不能高于10mW,这样2.4G信号在室内的传输距离就不远了,距离较远或墙体较厚且存在较多承重钢筋时问题更严重,但可以用适当分布中继器的办法来解决,有些节点是可以支持自动中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

我有几个网友,他们说做了ZIGBEE的实验,有时候节点能够穿墙。

我觉得这个属于普通情况,如果遇到墙体较厚,或者距离较远的话,那估计还是有一定问题吧。

如果不用中继,那用我说的树型网络,即把一个路由节点放在房间门口,这样就不会有墙体遮挡,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最好是视距内传输。

楼主: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在2007 PRO协议栈里,不支持树型网络,那我只能采用其他协议栈了?

有人说在PRO里树型包含在MESH里面,不知是否正确呢?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是关于数据融合算法的。

我的ZIGBEE是应用在智能家居里的。

现在的网络拓扑结构暂时选为树型结构。即每个房间里的3,4个子节点都先发送数据到房间门口的路由节点,随后每个房间门口的路由节点再传给主协调器。这样就避免了因为隔着墙而造成的通信信号不好或通信失败等情况。

现在我还想往论文里加点理论算法之类的。毕竟光硬件设计太单调了。  我本来想用数据融合算法的。但是听人说,数据融合一般用在几百个节点的情况。数据量大的情况。

像智能家居这种节点最多几十个的用数据融合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想法,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