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二极管不能搭建反相器啊?

楼主(2010-09-02):
二极管可以搭建与门和或门,但是不能搭建反相器,是为什么?

楼主:
仿真结果

楼主:
上图是当电源为5V时

网友A:
反向器必须由具备“负阻”特性有源器件构成,二极管虽是个有源器件但仅有正阻特性,因此无能为力。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解释,不过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A:
to 5L:

一个端口系统呈“负阻”意味着能从电源获取能量从端口输出,也即意味者具备信号放大和反转的能力。关于“负阻”,请参看戴维南等价,注意需内含受控电源。

网友B:
二极管不能搭建反相器,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搭建反相器。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一点,谢谢HWM了。

网友:
lz做的这个实验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感觉反相器是模拟的,比如输入一个正弦波,经反相器后相位相反但波形还是正弦波
当然反相器在饱和使用时就是非门  二极管可以做与非门 数电书上有写
但做反相器在模拟电路中怎么保证波形不失真呢?
与非门是数字电路,一般工作在饱和状态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