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OV7620可行不?

楼主(2010-09-02):
我现在想用OV7620这个摄像头采集图像,然后用增强型51  STC12LE5A56S2来处理数据。它具有1280字节的SRAM,5K的EEROM。由于单片机速度的限制,处理数据这块再加一个FIFO芯片。现在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用单片机与FIFO芯片将OV7620采集回来的图像数据经过处理后然后保存到SD卡中(PS:图像不要求是连续的,只是在需要拍照的时候采集图像一次就行了),之后再将SD卡中的数据传到电脑上并显示出来。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请大侠们指教下!!!!

楼主:
晕,怎么没人解答 啊!!!!!!

楼主:
额,怎么还是没人啊!!!
版主呢?????

网友A:
OV拍下来应该是jpeg吧,可以直接读进来保存的.
不过1KRAM有点不够用.要写卡和文件系统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OV7620的PDF上说输出有好几种格式的!现在我想将单片机采集的数据传给电脑,然后用VB的picture控件通过描点函数RGB( , , )再将采集的图片显示在电脑上!!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要设置OV7620 的输出格式为RGB输出?OV7620的输出格式有好几种,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网友A:
我没用过OV7620,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此类摄像头处理器可以直接拍JPG照片.

楼主:
我现在打算这样,把像素调低,采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