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AD转换误差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公司用的是宏晶STCL2LE5204AD单片机(8位转换精度),做一个充电器采集充电电池电压,但误差比较大,有时在0.05V,有时甚至超过0.1V的误差,这么大的误差不太能接收啊,问题会出在哪呢?请指教。AD采集后已经取了平均值还是如此大的有误差。

网友A:
第一,STC芯片没有内部基准,也没有外部基准引脚,用电源作为基准,首先你的电源精度要高,转换的结果精度才高。
第二,用这样芯片做充电控制,如果用锂电池的话,不加特别措施,那是锂电池破坏器
第三,建议楼主多找找AD转换的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B:
对,要求严格可外接一个基准,每次先采样它(TL431即可),再采样其它电压。。。(见STC DS)

网友A:
三楼这个办法不好,锂电池充电控制精度要1%
用8位AD的STC显然是不合适的
至少要用10位的AD
单片机中一般用除法用整除法,余数舍弃,除非你用浮点计算,或其他改良的计算方法
STC推荐的那个方法,仔细考虑还是欠妥

网友C(2015-09-07):
采用外部TL431B 进行基准定位,然后再进行软件滤波,如果只是做充电宝,你可以加上浮点运算,直接的使用芯片的内部10位AD就够了!5V的话,调试的好的话可以在0.01V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补充一下,可以先平均滤波,然后在进行中位值滤波,这样子的话,你的数据就会比较的稳定了!个人的拙见!

网友D:
赛元/芯海,ADC精度高,内部校准,分别是10bit/12bitADC,有效位数也是10位/12位,可索取资料QQ2920952784黄生

网友E:
ADC线性度差,要做校正,与外接基准源与否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