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单片机型号中的K和J代表什么?

楼主(2010-09-03):
有什么区别?谢谢。例如PIC18F8722与PIC18F87K2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IC18F8722用的是Microchip传统PEEC(P沟道电可擦除单元)Enhanced Flash工艺,线宽较宽,相对成本偏高,可5V工作。
PIC18F87J11采用的是TSMC(台积电)的Split gate Super Flash工艺,该Flash工艺专利属于SST公司,现在SST公司已被Microchip收购。TSMC使用该工艺给多家MCU厂商制造MCU,所以从收购SST后,会有多家MCU厂商将向Microchip支付该FLash工艺的使用费。该工艺的特点是成本较低,但只能3V工作。
PIC18F87K22采用的是Microchip自己新研发的NEEC(N沟道电可擦除单元)Flash工艺,和J系列的Flash工艺相比,成本略高于J系列,但在擦写次数、功耗、实现EEPROM、可5V供电等方面,比J系列略有优势。
以上3个产品,资源管脚基本兼容,用户可根据自己实际设计需求来选择一个合适型号或系列。

网友:
补充一下,不对请纠正:K/J都是0.33微米的制造工艺;K系列带E2,J系列没有

网友A:
楼上有错,J是0.25微米的工艺;K不好说,因为它内部既有0.25又有0.35微米的工艺。

网友B:
老大,picpic.cn咋回事?

网友C:
芯片资源有差异,编程的时候自己要注意。

网友D:
MARTIN冒个泡都不同凡响啊!难怪很多J系列的没有EEPROM

网友E(2017-03-14):
有pic18f87k22的串口程序吗,自己看手册弄得总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