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喷墨打印机

楼主(2010-09-03):
我现在想通过一个单片机直接控制一个打印机,因为要控制成本,只能采用低端的喷墨打印机,目前主要考虑采用 EPSON 或者是 HP 的。
EPSON 考虑使用用 ME1 的,但是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语言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相关开发的,提供点意见。
还有就是如果采用 HP 的低端喷墨打印机,好像要搞到 LIDIL 打印语言标准,或者是 PCL3GUI 标准,不知道谁有上述的标准,能不能分享一下?

本人邮箱 wangxuefan1220@126.com
希望有相关资料的发到我邮箱参考参考,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2011-01-06):
我也在做这个任务,有高手也请发一份。谢谢。qiubinfeng125@163.com

网友B(2012-02-25):
我用51单片机通过CH375B控制HP DESKJET 1000 PRINTER J110 series打印机,枚举可以通过,配置描述符返回长度0x37,加载USB配置值正确返回0x14。我按照PCL5语言发复位命令,后来又加设置纸张大小,打印起始位置等命令,然后发需要打印的字符数据,最后还是复位命令,但是打印机不打印,网上查这款打印机用的是PCL3 GUI语言,不知与PCL5语言有何区别吗,为什么打印机没有反应。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给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C(2013-03-08):
求HP PCL3 GUI打印指令手册 ,邮箱sulw2005@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