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提高成像速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3):
主要使用高速的数据处理器和高效的算法,这方面的影响是最大的,成像速度则主要由摄影系统的快门速度决定,而在特定光照条件下,决定快门速度的是成像元件的感光度(ISO值)和通光量(光圈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