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RC检查错误提示

楼主(2010-09-03):
rc, PCB, ce, AN, SMD
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Clearance=0.254mm) (All),(All),
这句话是不是说元件没有布放在印刷层上?可是要怎么调整呢,我的印制板的确在中间而是在右上角
SMD To Corner (Distance=0mm) (All)
这是在说SMD焊盘到拐角的距离吗,我以前设置的是10mil,现在改成了0了,可为什么还是有提示错误呢,应该怎么改正呢。
Silk to Silk (Clearance=0.254mm) (All),(All)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不知道了
Hole To Hole Clearance (Gap=0.254mm) (All),(All)
这是在提示过孔与过孔之间的距离吗,可是我测量了提示错误的过孔,已经超过0.254mm了 啊。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0.0254mm) (Max=2.54mm) (All)
这是我布放的扫热空,请问大侠,有些过孔我不想在规则中被检验,应该怎么设置呢。
SMD Neck-Down Constraint (Percent=50%) (All)
颈索50%,我想知道,我设置了颈缩50%可是为什么,我布线到SMD元件是,并不会自动颈缩呢。

以上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被人初学。谢谢!在线等待。

楼主:
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Clearance=0.254mm) (All),(All),
这句话是不是说元件没有布放在印刷层上?可是要怎么调整呢,我的印制板的确在中间而是在右上角
SMD To Corner (Distance=0mm) (All)
这是在说SMD焊盘到拐角的距离吗,我以前设置的是10mil,现在改成了0了,可为什么还是有提示错误呢,应该怎么改正呢。
Silk to Silk (Clearance=0.254mm) (All),(All)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不知道了
Hole To Hole Clearance (Gap=0.254mm) (All),(All)
这是在提示过孔与过孔之间的距离吗,可是我测量了提示错误的过孔,已经超过0.254mm了 啊。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0.0254mm) (Max=2.54mm) (All)
这是我布放的扫热空,请问大侠,有些过孔我不想在规则中被检验,应该怎么设置呢。
SMD Neck-Down Constraint (Percent=50%) (All)
颈索50%,我想知道,我设置了颈缩50%可是为什么,我布线到SMD元件是,并不会自动颈缩呢。

上面有些路径乱码,看我这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