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C51界面设置

楼主(2010-09-03):
比较喜欢用Keil,近日在家里机器上更新版本。发现保留字字体大小、粗细可以分别设置,很高兴,可回到单位装一样的版本,字体就不能分别设置了,可能是哪个地方设置的问题,望知道的DX指点一番,多谢。

楼主:
没人感兴趣?......

网友A:
我也喜欢玩这个, 因为我喜欢的关键字是红色的.
但是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不能设置的问题.
你可以把你家里的设置 copy 到单位里去. 办法是 把 KEIL\UV3\ 下的 .ini 文件 copy 过去就行了.
当然, 你还可以手工编辑这些 .ini 文件.
不明白里面记录什么意思?  稍微认真看一下, 一定能看明白的.

楼主:
能把你的 .ini 文件打包贴上来吗?我试过覆盖单位的机器,重启没效果。查看 .ini 文件中只发现一个地方有 Bold 设定,修改后效果是全部被修改   >:-(
以前用的UV2、UV3颜色可以单独变,字体、粗细不能单独变。现在是第一次发现可以单独变(不是我改的,安装好就这样了,Configuration 中未发现独立的Bold项)。

网友A:
回楼上, 只是我用的是 Keil ARM.  不能直接传给你哪. 还是自己随心设定, 多爽啊. 哈哈
Bold 设定, 只要把对应的 Style x=2 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的 x 和 [ColorGroups] 里的差 1, 要注意哦.

网友B:
打开keil 按以下布置试试 edit---configuration---colors&f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指点,呵呵。
靠,是单位机器显示字体的问题!加粗变细显示差不多,难以看出区别......,俺要画一堆圈圈......(圈圈别误会,没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