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敷铜问题

楼主(2010-09-03):
我第一次做四层板
请大家指导一下,第一层和第四层信号层走完信号线之后还有必要大面积敷铜(接地)吗?
如果需要敷铜的话,有必要多打点过孔,让地线尽量导通吗?

补充一下,该板的频率为80M

网友A:
紧邻GND层,可以不铺铜;
表层铺铜,多打地过孔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B:
4层板表面很少敷铜的,因为中间有两个电平面,多打孔可以增加过孔地线的导电面积,但是适量就行,别把板子给打成筛子了……:lol

网友C(2013-07-14):
4楼说的有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