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功放出现的问题(OPA552)

楼主(2010-09-03):
信号为50KHz左右的超声信号,对信号质量没什么影响,功放芯片采用+-15V供电。
空载时,波形输出正常连续,但是加上负载(超声喇叭,与普通喇叭阻抗不一样,等效阻抗应该要大得多)后,居然出现信号间歇性的为零的情况(每个几十个mS就为零几个毫秒),OPA552最大200mA输出能力发热严重,感觉是输出能力不够。请问高手们,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加载时,信号幅度突然增加,然后就间歇性为零。

网友A:
估计是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加一级驱动电路试试!

网友B:
因该是阻抗不匹配,做个匹配网络试试

楼主:
3# yuyi21ic 负载我用信号源驱动过,就是用信号源+-15V都能驱动的。按理该功放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而且电源输出均未达到100mA峰值(数字电源显示)。

楼主:
分别是加载前后示波器图片

网友C:
功放,首要考虑的是阻抗匹配。频率越高,功率越大,其匹配的影响越大。

“空载时,波形输出正常连续。”,“还有就是加载时,信号幅度突然增加,然后就间歇性为零。”

估计PA输出阻抗较高,而负载阻抗相比低很多。致使空载(断开,即高阻)还可以,而加载(低阻抗)产生严重反射。

楼主:
对,就是有点信号反射。阻抗匹配没什么概念,请问怎么匹配啊?我用电桥测量的负载1.4K@1KHz 820@10K
4.9K@100K。估计在我的信号下阻抗为2K左右,

网友C:
to 8L:

匹配还得考虑相位,因为有电阻也有电抗,具体最好查相关器件数据手册(特别是负载)。另外走线不宜过长,短线可以降低电抗匹配的要求。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下负载,是电容性的,直流电阻很大10M,电容70nF@10K,容抗大约为220欧,请问一下如何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呢。估计我还没有达到考虑电阻电抗和走线的程度吧,就一个芯片。

楼主:
好啦!将同相换成了反相,加了个带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