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电机出现的问题,旧帖新改的

楼主(2010-09-03):
我用单片机控制普通的直流电机,拉动门,就是车库门,电机轴上有霍尔传感器,转一圈,计数变量就加一个数,通过这样控制变量的值来设置行程和上下位置
.. . . .
...
.

.上回我发的帖子的情况有变化,经过这几天的排查,发现并不是因为读取eeprom的问题导致的,新的情况如下:
    电机在启动的时候我设计有缓慢启动,我是通过pwm来实现的,COMR=j;我通过逐步增加那个j的值来实现占空比的,j的值越大,输出的pwm电压越高,电机转速越快。
    这两天我发现,在程序中如果这样写:
    COMR=100;
    CNTR=0X9B;
  也就是说不要缓慢启动,上电就给个固定的电压,这时候发现,上电后,电机就能马上运行

但如果这样写
    COMR=j;
    CNTR=0X9B;
那个j的值通过100ms的定时中断设置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里面检测标志位,发现定时中断了,就j=j+10;加到100为止;这样处理的时候,刚上电,电机就不能马上运行,非要等到一二十秒后才开始缓慢启动起来,上电后第一次启动后,就正常了。但每次断电后的第一次电机启动时都是需要等待,不是马上就运行的,不知道咋回事?
难道刚上电后,定时器没有准备好工作?要等那么长时间

楼主:
都可以随便说说嘛,讨论讨论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按键程序写的太糟糕,难以快速、准确的读键值
2、马达启动的负载太大,马达启动瞬间发生了过流多次保护
3、在判断当前位置和最终的代码中发生了临界代码,这个需要你认真查自己的CODE
4、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如果你搞不定,说明你修炼的程度还比较低,那么发生各种低级错误的概率极高,所以要么自己认真自查,要么给出完整的电路图和代码,也许有好心人会耐心看完你的设计并帮你找出问题。
5、呵呵,如果实在查不到问题 ,那就只能是“人品问题”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觉得可能的就是第三条和第四条,其他不成立
不是没有检测到按键,按下按键照明灯都亮了,说明检测到了另外负载很轻,几乎空载。
  不知道你说的临界代码是啥意思?
我现在贴出我的一部分给看看:
   switch(p)
      {
      case 1:
         {
          PDR0_P05=0;
          PDR0_P06=1;
          if(study_flag==0) /*设置结束*/
           {
              COMR=j;
              CNTR=0X9B;
            if(Idata2.countss<=0) {COMR=0X00;CNTR=0X00;PDR0_P06=0; p=2;}
           }

          else       /*设置中*/
          {
           COMR=100;
           CNTR=0X9B;
          }

   p为1就时,电机应该正传,同时照明灯亮(这在别的段里面),现在照明灯亮了,说明p=1了
Idata2.countss这个变量的值好像是0啊,才导致继电器立马放开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值我是上电后在eeprom里面读出来的,PDR0_P05,PDR0_P06接的是两个继电器,
要说读取失败了,但过了十多秒后又好了,然后就操作全正常了

         } break;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那个表情地方是个分号。那个break行是在那段文字上面的

网友B:
程序任何地方不对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不过3楼提到的第5条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楼主:
唉没人了,把可能的原因都说出来吧,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A:
一看这直接操作IO口的CODE,心就凉了半截。

搞软件先得学会点简单的DEBUG手段。

以LZ帖子为例,可以先屏蔽掉所有的反转控制和其他的一些不相关代码,只保留按键和马达停、正向转控制,以此类推等,原则就是先简单后复杂,一层一层测试软件和硬件,即使成不了高手,自然总能成一个熟手,也就总能混碗饭吃。

让别人给你家捉虫子,你也不把门打开,让别人猜你家的虫子在哪里?这可太浪费别人的心情了。呵呵,这样的东西很简单,也没什么特别的技术,直接全部放上去,说不定就有好心人愿意出一下手帮你找到问题,否则还是自己尝试着慢慢DEBUG 吧。。。

根据以往经验:
1、软件问题:概率80%
2、硬件问题:概率10%
3、软硬件配合问题:概率10%

还是重点检查你的软件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介意把程序全都贴出来,只是我写的程序很乱,我是初学的,也许只有我知道各个部分的功能啊,怕有人看不下去了,谁要是有信心愿意帮我,我可以把程序发给他看

网友C:
框架搭建我觉得不太好。门的上下各用一个传感器,这样做起来就简单了,不容易出错。

网友D:
继电器也有时会吸合住放不开的状态...
我有碰到过.
还有继电器的反应是要时间的.转换时是不是应该要加一下delay呢?
LZ是用..富士通的MCU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一代的产品就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不具有通用性,安装不方便,每个门都需要手动安装限位,所以不准备用了,你现在又给弄回去了,用软件控制,不同的门只要安装上电机,软件设置起来方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用的是富士通的芯片
不是继电器的问题,昨天我又试试,设置完行程只要不断电,就很正常,只要断一次电后,再上电,就有这情况出现,感觉那个变量读出的值不太稳定啊,以前我断电读写eeprom都很正常的,现在不知道杂的了

楼主:
我现在越来越确定是断电读写eeprom的问题了,反复试了好多次,只要设置完了,不断电就正常,断一次电后就不正常了,SPI协议,为了保证读写数据的稳定性,我该注意哪些?

网友E:
你如果觉得eerom有问题可以仿真看看撒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的第一个发言在我这里
我没用仿真,条件简陋,只有万用表一块,连元件都是从旧板子上拆下来的,公司没有啥设备,不给资金投入,我是举步维艰
我感觉是硬件的问题了,另外一块板子断电的处理程序都是一样的,放在这里就不行了,硬件上稍微有点差别,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排查,现在排查到这里了,程序我都把不必要的都暂时屏蔽了,就剩下基本的了,问题集中在了pwm控制和定时器中断上了,麻烦各位帮分析分析

网友F:
100%的程序问题
还是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自己的总体方案吧
另外LZ觉得是读写EE的问题,程序写后可以读回数据比对一下
另外还应该有错误指示功能,这样自己可以知道程序的大致运行情况,可以通过LED,UART,IO口指示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完全确定是软件问题,硬件的原因我都排除掉了
整体框架也不复杂,上电后,按下遥控就让电机跑起来,程序里面一共三个中断程序,其中两个边沿中断,一个100ms定时器中断
  不知道上电后那个100ms定时器中断是否发生,你说的led指示我一会去试试,检测下到底上电后有没有很快发生定时器中断

网友F:
你连定时中断都不能确定是否发生
我想这也太不应该了
最简单可以通过中断取反未用的IO来测试
这些都应该是在进行实际测试前做的基本工作
做项目不是先把全部写完再去测试的...
说多也没有用
实际不行,直接把你的项目源文件挂上来....

网友G:
没图没代码,猜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的问题都集中到定时器上去了,还要什么图啊代码啊?
    定时器的用法不就是在main函数中设置控制字和初值不就完事了,他就自己在那运行了嘛
   为啥我这里上电后需要差不多半分钟,定时器才起作用?起作用后都是100ms中断一次的。我想要上电后设置完了定时器就开始工作

网友H:
呵呵!
还要什么图啊代码啊?

啥都不要,一个人慢慢研究捉虫吧~~~

网友F:
定时器正常后你能确定是100ms中断一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难道要我把芯片的内部电路图给你贴出来?
定时器的初始设置就那三四句,我贴出来你未必能看明白,你连我用的是哪款单片机都不问,我不认为你知道所有单片机控制字的含义,谢谢你的留言,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确实如你开始说的,我检查发现定时器有没有工作,过了差不多半分钟才开始以100ms 一次的中断工作,经过反复检查,还是我的main函数开始时,对定时器的初始设置不对,导致了定时器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工作。
  谢谢你的指导,分数不多,给你了

网友I:
你不会是买的现成的卷帘门的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肯定不是了,我要是买现成的,直接用就行了,干嘛还费这大劲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J:
当时确实有点生气,他的话感觉那么阴阳怪气的,帮就帮,不帮就不帮
呵呵!
还要什么图啊代码啊?

啥都不要,一个人慢慢研究捉虫吧~~~
引用 网友H:

这不懈的语气嘛,能让人舒服?
有些人是希望我贴代码,有些人是很反感贴代码,说没人愿意费时间看代码,这个我知道是因人而异。
其实我这个定时器问题我实在是觉得没有必要贴图贴代码的,我这里面给分的那位就挺好的,给出了启发,给出了解决的方向,我也不是懒的连代码都让人给我写。那时候是有点激动了,我为我的态度不好向大家道歉,我只希望我们都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不是动不动就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势。呵呵,我不是说你啊,你说的也挺在理的,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