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单级放大倍数43是否过高

楼主(2010-09-03):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加个电容啦!!!

网友B:
放大器带宽不是很大的话,43倍不算过高。
反馈电阻上加电容,是为了控制放大器的带宽。是否需要加上,只能根据电路需要,你自己决定。

楼主:
被放大信号是直流30mV左右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直流没问题吧

网友D:
是正品OP07就没问题

网友E:
不高,没什么问题

网友F:
不高,没什么问题。最好加个电容啦!!!

网友G:
加个电容好点

楼主:
感谢各位

现在并接了个0.47的CBB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B:
随随便便就加个0.47uF电容?
检查一下你的带宽还有多少?

楼主:
在0.1和0.47电容均做了试验

加上电容后运放响应要稳定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