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问题

楼主(2010-09-03):
如下图:请问光耦输出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胡电容起什么作用?
电路说明如下:
                  1:电阻为3.3K;
                  2:电容为20p;
                  3:集电极输出接485芯片的DI脚;
                  4:所用485芯片为常用芯片MAX485.
谢谢各位的分析与回答!

网友A:
TLP521是比较慢的光耦,这个电容放在这里好像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B:
看不懂加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果将光耦换成TLP181呢?电容又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C(2010-12-08):
同意2楼

网友D:
这个电容对EMC有好处。
因为光耦输入输出之间存在寄生电容,对于高频信号并不是隔离的,在集电极并一个电容就是把高频干扰旁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