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XP2 IO 求助

楼主(2010-09-03):
latticeXP2系列FPGA,其中IO的PULLMODE有四种类型,分别为pull-up、pull-down、bus-keeper和none;
其中哪些模式能做三态输出?

网友A:
三态是用程序控制的, 给某个端口赋值为'z'就可以了;
上拉/下拉应该使用到输入端口上,给输出端口施加上拉/下拉智只能增加芯片的功耗,没有其它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