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的疑惑,谢谢!

楼主(2010-09-03):
:dizzy: 请问DC/DC的工作频率的大小对DC/DC本身会有什么影响, 具体会影响到哪些性能指标呢?还有DC/DC的频率是不是集成电感的开关频率呢?为什么说频率低尺寸大,反之亦然呢。问很多 很杂 sorry!

网友A:
频率大能够减小纹波,但是会增加开关管的损耗!!最后一个尺寸大我也不明白,可能是频率低后,需要一些外围器件来弥补频率低带来的影响吧!!!

网友B:
楼主:
DC-DC变换器是开关电源的某些种类。
DC-DC变换器工作频率高,可以使用较小数值的滤波电感和电容,所以体积可以小一些。但工作频率高会使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变大,故不能无限制提高工作频率。

网友C:
主要是指电感的尺寸大.

网友D:
DC/DC的频率高低直接影响到使用的电杆和电容的参数,频率越高,需要的容值感值就越小,自然电容电感的体积就越小,做出来的电路也越小巧,但开关管的损耗也就增大。所以DC/DC的开关器件要求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提高,频率越高的电路越难设计,大功率开关器件也越难采购(包括高频率下工作的大功率电感)。

网友E:
先找本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