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0-09-03):
电源电压是12V输入,用了一个LDO:SPX3819 转5V给ADC AD6645供电,当断开给AD6645供电时,正常输出5V,很平稳,当给AD6645供电时,电压直接拉到3.7V左右,而且用示波器看时有点象三角波。这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12V-5V不能用这个LDO吗?

网友A:
应该是稳压性能不好吧

电子技术资料网

楼主:
那稳压性能如何测量呢?

网友B:
楼主用到多大电流?

网友C:
LZ把AD的电流和LDO的电流贴出来一下
看是否带得动

楼主:
能带动,AD大概用300ma左右,而spx3819可以提供500ma的电流

网友D:
12V到5V,压差7V,300mA时,功耗为2.1W,如果没散热器,很快就会热保护了。

网友E:
这么大的压差,LDO失去了他应有的意义

楼主:
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只能用DC-DC?是吗?选择DC-DC又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F(2013-03-06):
楼主,你好!想问下你的AD6645好用不?没什么问题吧?电路是不是按照它的数据手册接的?我现在做了一个板子,电路是按照它的数据手册上提供的评估板的原理图画的,AD6645是从淘宝上买的,150元,第一片上电后一分钟后就发热了,后来在不同店再买了一片,焊上去结果还是一分钟后就开始发烫,弄到现在两片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