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mos输出高电平的尖峰

楼主(2010-09-03):
做了个开关电路,mos管驱动部分如图。负载是330ohms。输入电压V+=6V的时候输出波形如图 ch2所示,高电平有一个尖峰,而输入电压升到12V以后。此尖峰就消失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消除此尖峰。

楼主:
哦,开关频率是80KHZ。

网友A:
电路图给个完整点的,不然看不出什么...

网友B:
MOS管和负载位置换一下

网友C:
这个估计跟你mos的选用有关,驱动电压太低有时候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是哪点的波形呢 都不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