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高手请进,知道的请回答,不知道的努力学习

楼主(2010-09-03):
se, ST, TI, ni, Stack
1751汇编文件,谁能帮忙翻译下,
         preserve8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AREA    rt_sys, CODE, READONLY
        ENTRY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bottom_of_heap
        BX    LR
        AREA    Heap, DATA, NOINIT
bottom_of_heap
    IMPORT 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END

网友A:
这是设置用户堆或栈的函数,当你使用了分散加载之后必须自己实现这个函数,以替换同名库函数。
栈8字节对齐;
对外部声明此函数;
rt_sys段开始,此段为只读程序段;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返回bottom_of_heap作为返回值;
Heap段开始,此段为读写数据段;
后面的意思就是编译为没有semihosting的镜像。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的返回值到底什么意思有点模糊了,这个查下文档就行。

网友B:
这是设置用户堆或栈的函数,当你使用了分散加载之后必须自己实现这个函数,以替换同名库函数。
栈8字节对齐;
对外部声明此函数;
rt_sys段开始,此段为只读程序段;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返回bottom_of_hea ...
引用 网友A:

顶这个
另 bottom_of_heap 后面没有内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