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的圆柱形的器件到底是什么?找了好久。

楼主(2010-09-03):
请问图片中的圆柱形的器件到底是什么?找了好久。测试不出二极管特性。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C:
抄板?
色环电阻或者 色环电感。

网友D:
好像是老外早期的板子吧   电感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这个拆一个下来,测量一下基本就知道了

网友F:
金属膜贴片色环电阻,通信的局端设备中常用,性能与插件金膜电阻差不多,稳定性非常好,生产加工麻烦些!

网友G:
拆拆看吧

网友H(2010-11-26):
色环电阻

网友I:
有点像小蜜蜂 嗡嗡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