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变压器温升太高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我使用推挽电路做的DC/DC,输入12v,输出24v,输出6A,结果发现高频变压器温度很热,测量温度到了90多度,
      推挽的电路使用高频变压器,感觉效率很低啊,BUCK我做过的很容易做到90,现在怎么只有80不到,热得太恐怖了,
      俺的变压器参数:初级3匝,1.0mm4股并绕,次级7匝,1.0线2股并绕,铁心使用铁氧体EI35,工作频率使用50kHZ

powerants兄说:
     EI33 的 Ae为85mm2,50KHz按D=0.9计,3匝的磁密达到4150GS,磁芯不热才怪。
     线包电密4A/mm2, 稍有点风倒不过份,需要说明的是,没有漆包线厂家敢用杂铜做漆包线。用来做电工线铜排倒有可能。

改良措施,初级改为5匝+5匝,频率提高到62KHz,保证磁密在2000GS附近。

你这个不需要打高压,也就不需要档墙,可以绕得下。

俺现在还要解决,在85摄氏度下满负荷工作,要求,工作正常,可是变压器怎么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多谢了!!!

网友A:
你那位s兄所说的办法,试过了吗?

楼主:
没办法,饶不下,俺也是头疼了,俺决定用EI40卧式的骨架,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还有一个要命的85度试验,
   各位老大,有谁有好办法,请不吝赐教啊,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磁性材料看来,没法用锰锌铁氧体了,可是其他的也不知道货源怎么样,着急啊

楼主:
俺预计使用100K频率,使用EI40的骨架,自制一个散热壳,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没办法,加风扇吧,要不就换大点功率的

楼主:
体积有限,另外加风扇肯定是可以过的,不过不知道高温下风扇会不会也受不了

网友C:
这个功率级别用这个磁芯是没问题的,调整一下匝比,适当的提高点工作频率试试。

楼主:
我就在想,温升的问题,关键是时间只有1次机会,失败了就完蛋了

网友D:
推挽电路很容易发生磁偏的,在绕制变压器时两组线圈一定要很对称!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对称,等东西到了再说吧,
芯片嘛,老式的东西,3525、3526/494都可以

楼主:
老型号的磁芯,我把频率从52K提到104k结果重负载电压反而降低了,真是奇怪,难道是饱和了?

楼主:
奇怪了,我把频率调低了,反而输出电压比较高,频率升高了,输出电压降低了,但是怎么都到不了24V

楼主:
对了,俺的D是0.44max,好像现在按初级5~6T,次级11~12T,温升还可以,但是输出电压只有22v(负载21W),20.3V(负载110W),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现在惨了,俺重新按照初级4T+4T,次级12T+12T,现在温升80度,输出电压倒是够了,可是效率只有67%,暴热啊,各位老大给支个招吧,多谢了!!!

楼主:
看来只有厕所里游泳----奋勇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