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圈圈可在,有急事相问

楼主(2010-09-03):
在下在圈圈教你玩USB中看到USB键盘,看来看去还是有一点不在明白,就是键盘输入报告是怎么来的,在第4章第一个例子中直接接收一个字节然后判断,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是两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报告ID我看完程序感觉好像第一个字节是SendReport中的Buf[0],第二个字节就不知是怎么来的,还请圈圈或其他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Buf[0]就是报告ID,在报告描述符描述了的

楼主:
我不是想问这个报告ID我是想问的是报告ID后面一个字节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报告ID则键盘输出报告第一字节是来判断某位LED灯状态的,如果有报告ID则第二字节是来判断LED灯状态的,我是想问这个判断LED灯状态的字节的由来啊

网友A:
这个是由报告描述符描述出来的,仔细分析下报告描述符的输出报告。

楼主:
问题想通了,当时我以为输出报告来控制电路板上的LED灯呢,原来是键盘上的灯,那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个问题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