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stlink(STM8部分) -- 已经过期

楼主(2010-09-03):
总的说来,国内DIY要弄的简单,偶就不多废话,直接上原理图和Hex。
最后一句废话:先看一下协议,无法接受这个协议的话,就不要看下去了。
http://code.google.com/p/vsprog/source/browse/trunk/dongle/hardware/license.

原理图:
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甚至可能可以使用更便宜的STM32),有能力的话,自己简化硬件吧,简化到20元以下基本没问题。
当然,不差钱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这里购买成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42400101

对于STM8的SWIM接口,原理图还可以简化,对外引脚只需要保留TMS和SRST还有电源和地就可以了。
并且,这几个引脚还可以支持Freescale的BDM接口,以及Cortex的SWD接口。
出错时建议:看一下SWIM波形,把信号调理一下,加个pF的电容试试。

固件,无需bootloader(2010.09.06_13:45):
如果需要U盘功能,在0x0800A000开始的位置做MBS。

DIY说明(英文):
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aloon/doc/versaloon_how_to.html#DIY

本固件无任何保证,对DIYer不提供任何支持,只提供最基本的Bug修复。

以下是Versaloon平台的介绍(可以掠过,只是有朋友建议要稍微详细介绍一下,就po上来了):
Versaloon的是一个带高级功能(数据比较校验、轮训、嵌套、精确延时控制等等)的时序的播放工具。离线编程也只是离线的时序播放而已。

编程器平台:
10+种芯片,10+种接口。
AVR,S51,PSOC,STM32,STM8,AT91SAM3,C8051F,HCS08,HCS12,LM3S,LPC900,LPC1000,MSP430(no TEST),CPLD/FPGA
当然,不是所有的芯片和型号都测试过的。
基本增加一种芯片的支持在半周内可以搞定。

仿真调试平台进度:
各种ARM -- 已是浮云
STM8仿真调试 -- 完成
AVR32仿真调试 -- 等待芯片测试,有信心有能力搞定
Freescale的各种芯片 -- 做大小端移植(USBDM的代码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大小端的问题),暂时搁浅,等到可以买到便宜的最新版本的USBDM后继续。

离线编程平台进度:
明年年初(并且需要能够得到计划使用的STM32F200芯片)。
USB2.0高速接口、可能带以太网接口、2G Nand(或者32MB SPI flash)、支持的芯片理论上和编程器平台一致
暂定计划售价:$100。

应用平台进度:
目前只是公司项目的时序测试平台,通过文本脚本简单实现各种时序的读写操作,并显示结果和错误状态。
届时,将包括Java、Python、Perl的支持,并且,驱动将deamon化,后台运行,接收多进程同时控制。

楼主:
另外,Bug修复支持,需要延迟一周,下周需要搞定Freescale的BDM(HCS08,HCS12,CodefireV1)仿真调试器(当然,也可能这个周末就搞定,如果BDM也是浮云的话)。

网友A:
那个48脚的32mcu具体是哪个型号阿?是STM32F103C8T6.

网友A:
固件烧写进去,usb口接电脑没反应阿

网友A:
看了下程序地址是8002000,难怪。。。

网友B:
顶Simon21ic,这才是牛人,不仅技术好,人品也好,能为大众造福。

楼主:
看了下程序地址是8002000,难怪。。。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需要准备一个Bootloader。
DIY说明(英文):
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aloon/doc/versaloon_how_to.html#DIY

楼主:
固件会不定期更新,参考LZ位的更新时间。

网友C:
楼主相当强悍啊!这个就能用于STM8和IAR的仿真了啊!!!昨天只是觉得楼主牛,今天已经觉得楼主是牛排了!

网友C:
另外说下,bootloader怎么准备啊?是自己写还是?看了下文档里有提到dfu,我在ST官网也看到这么个东西的存在了!不过官方不是已经有了一个串口下载的上位机软件了吗?这后面的怎么操作啊!

网友D:
另外说下,bootloader怎么准备啊?是自己写还是?看了下文档里有提到dfu,我在ST官网也看到这么个东西的存在了!不过官方不是已经有了一个串口下载的上位机软件了吗?这后面的怎么操作啊! ...
引用 网友C:

估计用ST的应用笔记AN2557的IAP例子就可以。

网友E:
顶钱工,这个必须的。

楼主:
可以接受bug report了,有什么问题就发帖子吧。

网友C:
等晚上回去拿3合一核心板试试。

楼主:
bootloader都搞的定不?
搞不定的话,偶弄个不要bootloader的版本。

网友C:
楼主,搞个不要bootloader的啊!!!!!!我昨天用DFU来下载,先找了个别人的USB的DFU用JLINK烧进去,然后再通过USB下载了你的HEX文件,可是插拔USB后,还是显示的DFU,没有提示STLINK啥的!

楼主:
以确认,提供预编译的hex文件,一律不能使用bootloader。
不过我的硬件没有串口ISP和JTAG/SWD接口,所以,测试的固件是支持bootloader的。

已经确认一个问题,准备增加重试机制。

网友F:
楼主这是来普及知识了:lol,多谢楼主共享

网友C:
发现问题,三合一板,用JFLASH先erase chip 后,再烧写新的HEX文件,然后断开JTAG线,插入MINI USB线,还是提示unknow device。同时PB6似乎还是输出高电平的!

楼主:
硬件和我给出的兼容?
刚刚测试了一下,在偶的电脑上可以识别。

网友G:
STF203-22内部包含1.5K电阻吧,三合一板需要修改硬件或固件

楼主:
STF203-22内部包含1.5K电阻吧,三合一板需要修改硬件或固件
引用 网友G:

没有1.5K电阻,靠固件能搞定?

网友C:
汗,三合一开发板的是外部8M晶振,据说12M的可以!等我明天换个12M的试试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提供的图中好象没有1.5K的上拉电阻,应该是STF203内部有,但三合一板没有使用这个STF203,它是使用普通端口来控制1.5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C:
郁闷啊,三合一核心板烧了固件后,现在JLINK检测不到芯片了,怎么办啊?

楼主:
自己看原理图就知道了,另外,参考DIY说明,DIY需要一定的关于STM32的基础知识和找问题能力。
硬件上,JTAG和SWD接口都用作他用,我开发的时候不需要调试功能。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把信号调理后,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H:
有源码不?钱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这里:
http://code.google.com/p/vsprog/source/browse/trunk/dongle/firmware/STLink.
欢迎找茬,把BUG都找出来。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提供的图中好象没有1.5K的上拉电阻,应该是STF203内部有,但三合一板没有使用这个STF203,它是使用普通端口来控制1.5K的上拉电阻的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了一下,3合1板子上确实有1.5K电阻,不过从来米用过,一直以为那个USB只是供电用的。

网友C:
换了个12M的晶振,找到STLINK了!

网友C:
哎,不行了!还是太菜了,而且我的运气也不好!别人用64脚的都能连得上单片机,我用三合一核心板,芯片一模一样,板子都拆得一塌糊涂了,还是连不上单片机,波形不对,受打击了。

网友I:
那我得好好看看源码:lol

网友J:
我试着去找茬了,暂时还没啥发现: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64脚?偶用的不是64脚的芯片,偶只在48脚的STM32F103C8T6上测试过。偶这里的第一批硬件都在STM8上测试过,好像和运气没啥关系。无非就是一根信号而已。

如果你确认你的硬件完全兼容,固件也正常运行,那偶就没办法了,因为偶这里的同样硬件就能正常运行,无法调试你这里的情况。

网友C:
所以说俺实在是倒霉!人家用64脚的都能连得上单片机啊!我用的三合一的核心板,肯定和楼主你的有不同的,等过段时间我去搭一个一样电路的试试

网友A:
所以说俺实在是倒霉!人家用64脚的都能连得上单片机啊!我用的三合一的核心板,肯定和楼主你的有不同的,等过段时间我去搭一个一样电路的试试
引用 网友C:

换12M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K:
楼主性格应该是直接、豪爽型的:lol

网友L:
楼主把出错时如何改进都想到了,很周到嘛

网友M(2010-11-29):
前段时间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给的资料,还不错

网友N:
楼主我的板子无法识别,晶振12M。我同一个板子,我下载USB blaster的代码下载进去可以识别的,但是你的STlink不可以。请教……
楼主可不可以给出给出源码工程啊

网友O:
有人成功吗?从电路图上看,基本上三合一里的stm32最小系统就挺符合的,就把晶振换成12m,然后刷了他的固件就能识别u盘了,虽然有点慢。可是按照他说的吧P_TMS接到SWIM上,吧P_SRST接到reset上,总提示“comm init error:chip does not answer"。我又加上240和68电阻,也还是不行。那个电路图有点看不懂啊。有成功的出来说下呗

楼主:
目前没有时间和精力维护这个了,以前我这里是可以使用的。
现在不建议大家使用。

网友O:
我完全按照你的电路图重新弄了,好使了,呵呵。谢谢啦

网友P(2010-12-31):
请问图上的12M晶振可以换成8M的吗?需要修改固件吗?

网友Q:
水平有限,得慢慢看

网友R(2011-02-25):
好东西,mark一下,以后再来学。

网友M:
简化到20元一下,这个很有难度

网友Q:
曾经尝试过DIY一个,但是不太好使

网友S:
硬件怎么简化

楼主:
请等待商业版本
不建议DIY

网友K:
DIY其实也挺有成就感的:lol

网友T(2011-08-22):
我的stm8s-descovery的STLINK被我废了。。。正在找STLINK。如果能用谢谢啦

网友U:
给力啊,,那估计价格都不到20块了

楼主:
不到20的是成本,不是价格。
另外,工作太忙,这个目前已经不维护了,不推荐使用。

版主能帮我改一下这个帖子的标题吗?加上“--停止维护,不推荐使用”

网友J:
DIY是需要很强的能力的,楼主很强

网友V:
也尝试过DIY,不过发现困难重重

网友S:
以前DIY过一个,现在不太好使了

楼主:
呵呵,DIY太简单的话,不就只是培养焊接工了吗

网友W:
DIY是需要很强的能力的

楼主(2012-03-28):
不用再DIY这个了,代码已经不维护,从svn里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