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点阵问题

楼主(2010-09-03):
下面这个程序里,波形仿真中变量f1波形一直是0,大家帮帮忙看看吧~

楼主:
module dianzhen(f0,f1,row,line);
        input   f0;
        output f1,line,row;
        reg f1;
        reg[15:0] row;
        reg[15:0] line;
        reg j,b;
        always @(posedge f0)
            begin
                if(j==2)
                  begin
                   j<=0;
                   f1<=~f1;
                  end
                 else
                   j<=j+1;
            end
always @(posedge f1)
       begin
            if (b>15)
               begin
                  b<=0;
               end
          else
               begin
                                           case(b)
                                                  0:       begin line<=16'b10000000_00000000;row<=16'h0080;end
                                                  1:       begin line<=16'b01000000_00000000;row<=16'h4044;end
                                                  2:       begin line<=16'b00100000_00000000;row<=16'h37FE;end
                                                  3:       begin line<=16'b00010000_00000000;row<=16'h1110;end
                                                  4:       begin line<=16'b00001000_00000000;row<=16'h80A0;end
                                                  5:       begin line<=16'b00000100_00000000;row<=16'h6040;end
                                                  6:       begin line<=16'b00000010_00000000;row<=16'h21B0;end
                                                  7:       begin line<=16'b00000001_00000000;row<=16'h0E0E;end
                                                  8:       begin line<=16'b00000000_10000000;row<=16'h1114;end
                                                  9:       begin line<=16'b00000000_01000000;row<=16'h2110;end
                                                  10:      begin line<=16'b00000000_00100000;row<=16'hE110;end
                                                  11:      begin line<=16'b00000000_00010000;row<=16'h2110;end
                                                  12:      begin line<=16'b00000000_00001000;row<=16'h2110;end
                                                  13:      begin line<=16'b00000000_00000100;row<=16'h2210;end
                                                  14:      begin line<=16'b00000000_00000010;row<=16'h2410;end
                                                  15:      begin line<=16'b00000000_00000001;row<=16'h2010;end
                                          endcase
                                          b<=b+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HEY,原来你在21发帖了啊,大众,猜猜我是谁

网友B:
module dianzhen(f0,f1,row,line);
        input   f0;
        output f1,line,row;
        reg f1;
        reg[15:0] row;
        reg[15:0] line;
        reg j,b;
        always @(posedge f0)
            begin
                if(j==2)
        ...
引用 楼主:

:L

网友C:
reg[4:0] j,b;

网友D:
j能等于2吗//....

网友D:
做个计数器分频一下,不必输出f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