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反应慢问题

楼主(2010-09-03):
GPIO, pi, IO, gp, LED
两按键一个挂在PA0,一个挂在PB10
LED挂在PF7

将PA0和PB10都设为输入,按下点亮LED,松开来LED.
发现用PA0时LED反应迅速,与按键同步,用PB10时,按下灯能亮,
但是松开后要1秒左右才能灭.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什么电路?

楼主:
file:///e:/未命名.bmp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73702317/QQ/WinTemp/RichOle/PZSQ4MG)CEP]U8KO4EÔ%605.jpg

楼主:
万利EK-STM3210E演示板.

STM32F103ZE芯片,PA0上的按键接VCC上,PB,PC上的按键接地.
用软件扫描PA0和PB PC,检测到按键则亮灯或者来灯
PA0反应迅速,PB和PC上的按键则反应迟钝。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
          else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7);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8);
          else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8);

}

网友A:
请贴电路图。

按键上有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楼主:
一直不知道贴图,只有用文件

PA0有下拉,  PB/PC的没有上拉,按键到地.

网友A:
因为电路上在PB10和PC13没有上拉电阻,所以需要配置相应的端口为上拉输入,使用内部上拉。

楼主:
感谢版主,搞定.: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