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最真诚的请教

楼主(2010-09-03):
轻轻的,不带半点浮夸来向高手们请教一些经验
在画一些元器件很多的PCB图的时候,当将几大坨由网络表生成的元器件封装推在一起看着都烦的情况下,高手们如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布好局,有什么好的经验说说看,谢谢大家无私分享经验先

网友A:
大板分小板,小板拼大板

网友B:
分成各个电路功能模块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布局
每个模块元件就不多吧

楼主:
高手们都不屑回答此问题吗?

网友C:
有些器件是由定位的,然后可以从原理上分层次的摆放元件....
最后就完了

楼主:
高手们还有其他独到的见解吗?

网友D:
自动布局,然后手动调整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一个模块模块的布局,尽量将模拟和数字分开,还有要考虑要方便顺手,以便你调试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动布局往往把一坨封装推在某一个角落。。。

网友F:
按原理图功能 信号走向来摆放器件

楼主:
感觉大家都惜字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