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封装?

楼主(2010-09-03):
通常8脚的放大器芯片都含有两个放大器,在原理图中习惯分开来画,直观的很,但是若要画PCB,就要把两个放大器画到同一个8脚的芯片封装,请问前辈,怎么操作?

我一直用笨办法,重新画原理图……:dizzy:

楼主:
摸索到怎么解决了,写出来新手学习学习:
在原理图的库文件中:Tools-->New Component,建立器件的第一部分,继续Tools-->New Part建立第二部分,以此类推,可以建立多个部分,画原理图时候可以分开来用,分别自动命名为 **A, **.B, **.C……,例如U101A, U101B, U101C等,都写上他们的封装,生成网表时候就会自动放入同一个元件……

网友A(2010-11-05):
本来就这样的,你连续放置这个元件,自然会做到一个封装里。包括很多门电路都是这样

网友B:
是不是是说一个元器件可以编辑多个封装的意思呢? 我看书我的时候对“一个元器件可以编辑多个封装的意思”一直都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