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克TDS2000系列(TDS2022)存储波形

楼主(2010-09-03):
请问高手TDS2022的TDS2MEM模块能连续存储波形吗?

网友A:
不可以,只能存储当前显示波形

网友B:
看看说明书,看看能不能跟电脑连接后存储,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一个USB的接口。

网友C:
楼上,楼主说的不是B系列的示波器,没有USB接口。不过可以告诉你,就算有USB接口,也不能连续存储波形(目前为止)!

网友D:
有什么东西,可以连续存波形?

网友C(2010-10-14):
波形记录仪呀!

网友E:
应该是不行哟!

网友C:
马上就可以了,10月26日,请关注我,关注泰克!

楼主(2010-12-03):
因为比较急,问了Tek技术支持,确实不能连续存储波形,只能存储当前屏幕的某段波形。

网友F:
不行吧。。 看下说明书

网友G:
马上就可以了,10月26日,请关注我,关注泰克!
引用 网友C:

现在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