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VHDL数组问题

楼主(2010-09-03):
想根据一个信号来访问数组的某一个变量。代码如下:

SIGNAL    xloc           : STD_LOGIC_VECTOR(1023 DOWNTO 0);SIGNAL    index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PROCESS(clk_um, arst_um)
BEGIN
  IF arst_um = '1' THEN
     xloc   <= (OTHERS =>'0');
  ELSIF clk_um'EVENT AND clk_um = '1' THEN
            xloc (index) <='1';
  END IF;
END PROCESS;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根据 其他模块生成的INDEX来往xloc的某一位 写1, 想在一个周期内完成。 所以不能用RAM;

上面这样写 确实是可以综合的,且可以布局布线。但是感觉综合的结果较复杂,运行时钟也限制的不高。

网友A(2011-06-26):
遇到过同类的问题,的确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