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的线性度问题

楼主(2010-09-03):
LM331,输入0~3V,发现输出频率的线性度不好。
0.5V/618Hz
1V/1204Hz
1.5V/1746Hz
2V/2250Hz
2.5V/2693Hz
3V/3074Hz
SM5964,22.1184M晶振,T2作计数器,T0中断每0.5S采集一次计数值。
哪位知道,这LM331的线性度与哪些有关。

网友A:
与外围电路参数有关
我以前用的LM331N

在0--3V线性稍微差些
3--5V比较好

网友B:
LM331线牲度可达0.01%,你的怎么会这样
上图吧,看看外围怎么处理了

另: 先用频率计来测频,排除其他因素

楼主:
传了个图片的压缩文件

网友B:
先点"高级回复"上传

楼主:
图中R6接信号电压0~5V,U2-3脚是输出,通过光耦接到SM5964的1脚(T2的计数输入端)。

网友B:
对照一下范例参数

楼主:
我没有频率计,用VC9808的万用表频率档,测得的频率与单片机显示的基本相同。

网友B:
对照一下范例参数

把光耦拉掉,直接测输出频率试一下

http://www.cnieee.com/control/mater/2009-11-13/3198.html

电路中的47Ω 电阻对确保电路线性失真度小于0.03% 是十分必须的。

楼主:
谢谢。我再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