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wait mode, Low power wait mode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9-03):
wait mode, Low power wait mode ,有什么区别?
进入时都一样:wfe();

网友A:
主要区别是时钟频率不一样。因为是时钟频率不一样,调压器好像功率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都是  wfe();    这句话进入的,程序怎么区分这两种模式?

网友A:
为什么程序要区分这两种模式?

在Run mode时,执行WFE进入Wait mode。
在Low Power mode时,执行WFE进入Low Power Wait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