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可控硅来实现市电三相选相

楼主(2010-09-03):
想从市电A,B,C三相中选择最稳定的一相来供负载使用,选哪一相可由单片机采集电压来判断,导通强电部分由继电器已经实现,现想用可控硅来替代继电器,电路该怎么设计?(注意输入是三相,负载只需单相)欢迎高手多提意见,最好能附带原理图,不胜感激!

网友A:
从安全角度讲,不能用可控硅,触发一旦有误,可控硅会炸掉,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选择某相作为当前供电的单相电源。
但无论是用晶闸管还是继电器选择,供电必有瞬时(数ms量级)中断。楼主的设备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供电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