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大侠们和周工:MDK 3.5 + JLINK调试LPC2132问题

楼主:
在使用MDK 3.5 + JLINK V8调试LPC2132问题碰到以下问题:
开始的时候,先用LPC2131开发板自带的JTAG调试 总是提示: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
Flash Sector 2 write failed!
偶尔也会出现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 Sector 0和Sector 2 写成功了?

检查电路 晶振、电源和复位均没有问题。。。。

接着 用LPC2000 Flash Utility连接 一切正常,执行全片擦除命令后,重新用JTAG调试,还是同样的问题

尝试用LPC2000 Flash Utility将工程的.hex文件写到LPC2132中,然后使用用JTAG调试,成功

小弟思考良久, 不明白其中的原理,特来请教大侠们

另外, 在以上过程中,间或使用JLINK V8(正版-德国货),连接正常 能够发现ARM芯片---附图
但是在移植了zlg的KeilULINK工程模板后,调试时总是提示: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Aug 12 2010 19:35:38
Hardware: V8.00
Hardware-Breakpoints: 2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0
Found 1 JTAG device, Total IRLen = 4:
Id of device #0: 0x4F1F0F0F
ARM7 identified.
JTAG speed: 5 kHz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Halting CPU core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JLink Warning: The selected device is not JTAG compliant (IEEE Std 1149.1, 7.1.1.d, IR-cells). (Expected: 0x1, Found: 0x3)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Info: Halting CPU core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Info: Halting CPU core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JLink Error: JTAG Timeout during adaptive clocking: RTCK did not respond.
Unable to halt ARM core
Using adaptive clocking instead of fixed JTAG spe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0 (R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 (R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 (R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 (R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 (R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 (R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6 (R6)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7 (R7)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9 (R15 (PC))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8 (C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0 (R8_U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1 (R9_U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2 (R10_U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3 (R11_U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4 (R12_U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3_U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6 (R14_U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8 (R8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9 (R9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0 (R10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1 (R11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2 (R12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3 (R13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4 (R14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7 (SPSR_FI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2 (R13_IR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3 (R14_IR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1 (SPSR_IRQ)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6 (R13_SVC)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7 (R14_SVC)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5 (SPSR_SVC)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9 (R13_ABT)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0 (R14_ABT)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8 (SPSR_ABT)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5 (R13_UND)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6 (R14_UND)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4 (SPSR_UND) while CPU is running
Erase Failed!

移植后的工程模板在EasyARM 2200和2131开发版上都正常使用了,所以 请不要怀疑模板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JLINK Commander连接图

JLINK Commander连接图

网友A(2010-10-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B(2011-01-04):
顶一个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只有ISP下才能连接上,不接地就无法连接。。。郁闷中!~~而且 MDK3.5 下用JLINK 仿真运行后,无法停止。。。。
程序和仿真器都是好的,这次是翻版。。每想到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大侠救人啊

网友C:
我没碰到过。帮你把问题顶上去。

网友D(2012-08-03):
楼主可否分享下解决心得!

网友E(2012-09-2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啊,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