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告诉一下CRC校验!!!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吧。

楼主(2010-09-03):
/************************************************************************/
/************************CRC高位和地位字节值表***************************/
uchar code  chCRCHTalbe[] =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
0x00, 0xC1, 0x81, 0x40
};
uchar code chCRCLTalbe[] =                                 // CRC 低位字节值表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
0x41, 0x81, 0x80, 0x40
};

/************************************************************************/
/***************************CRC校验**************************************/
int CRC16_1(char* pchMsg, int wDataLen)
{
    uchar chCRCHi = 0xFF;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char chCRCLo = 0xFF; // 低CRC字节初始化
    int wIndex;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wDataLen--)
    {
  // 计算CRC
  wIndex = chCRCLo ^ *pchMsg++ ;
  chCRCLo = chCRCHi ^ chCRCHTalbe[wIndex];
  chCRCHi = chCRCLTalbe[wIndex] ;
    }

    return ((chCRCHi << 8) | chCRCLo) ;
}
。。
void uart2_pro()
{
int crc2=0;
int crc3=0;
uchar k=0;
k=S2CON;
k=k&0x01;//串口2的接收标志位
if((k)&&(shuju_finish_flag==0))
{
  rec_485[i_485] =S2BUF;
  i_485++;
  if(i_485==21)//(收到21个返回的数据 然后进行数据处理)
  {
   i_485=0;
   crc2=CRC16_1(rec_485,19);//计算所收到的前19个数据的crc校验码
   crc3=rec_485[19]+(rec_485[20]*256);//所得到的crc校验码
   if(crc2==crc3)//相等则说明接收数据没错误
   {
。。
其中crc2=crc3中的crc3不懂怎么回事,哪位告诉一下吧。。。。。。。

网友A:
CRC3是源数据包里的CRC域 通过在本地对数据包的数据域进行CRC计算然后与源数据的CRC域作比较 相等表示校验通过
至于为什么是
    crc3=rec_485[19]+(rec_485[20]*256);//所得到的crc校验码
那是由通讯协定决定的 数据打包的时候把CRC结果的高8位放在rec_485[20] 低八位放在rec_485[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还想问一下,关于发出来的时候源数据包里的CRC域第19和20个数怎么计算啊!!!我也是刚学单片机不久的小新手  请教了

网友A:
由源数据端设备根据CRC算法计算出来的

网友B:
这是个crc16,前19个字节的crc结果为crc2,crc3是应该得到的校验和,若相等表示数据传送正确。假如把19改为21,则crc2应该为0,则crc3就是多余的。

网友B:
最后两个字节就是crc3。

网友B: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CRC位域8表(小端):
const unsigned int CRCR16_A001_Table[256] = {
  0x0000,0xC0C1,0xC181,0x0140,0xC301,0x03C0,0x0280,0xC241,0xC601,0x06C0,0x0780,0xC741,0x0500,0xC5C1,0xC481,0x0440,
  0xCC01,0x0CC0,0x0D80,0xCD41,0x0F00,0xCFC1,0xCE81,0x0E40,0x0A00,0xCAC1,0xCB81,0x0B40,0xC901,0x09C0,0x0880,0xC841,
  0xD801,0x18C0,0x1980,0xD941,0x1B00,0xDBC1,0xDA81,0x1A40,0x1E00,0xDEC1,0xDF81,0x1F40,0xDD01,0x1DC0,0x1C80,0xDC41,
  0x1400,0xD4C1,0xD581,0x1540,0xD701,0x17C0,0x1680,0xD641,0xD201,0x12C0,0x1380,0xD341,0x1100,0xD1C1,0xD081,0x1040,
...
};
//CRC位域8查表算法(小端):
unsigned int GetCRCR16_A001_FFFF_0000_Table(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char crc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rc = 0xFFFF;
  for(i = 0; i < crcLen; i ++) {
    crc = (crc >> 8) ^ CRCR16_A001_Table[(crc & 0xFF) ^ crcBuff];
  }
  return crc;
}
void 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Table[] = "\x01\x23\x45\x67\x89\xAB\xCD\xEF";
unsigned int crc;
  crc = GetCRCR16_A001_FFFF_0000_Table((unsigned char *)dataTable, sizeof(dataTable) - 1);
  while(1);
}

网友B: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CRC位域4表(小端):
const unsigned int CRCR16_A001_Table[16] = {
  0x0000,0xCC01,0xD801,0x1400,0xF001,0x3C00,0x2800,0xE401,0xA001,0x6C00,0x7800,0xB401,0x5000,0x9C01,0x8801,0x4400
};
//CRC位域4查表算法(小端):
unsigned int GetCRCR16_A001_FFFF_0000_Table(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char crc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rc = 0xFFFF;
unsigned char crcTemp;
  for(i = 0; i < (crcLen * 2); i ++) {
    if (i & 1) crcTemp = crcBuff[i >> 1] >> 4;
    else crcTemp = crcBuff[i >> 1] & 0x0F;
    crc = (crc >> 4) ^ CRCR16_A001_Table[(crc & 0x0F) ^ crcTemp];
  }
  return crc;
}
void 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Table[] = "\x01\x23\x45\x67\x89\xAB\xCD\xEF";
unsigned int crc;
  crc = GetCRCR16_A001_FFFF_0000_Table((unsigned char *)dataTable, sizeof(dataTable) - 1);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