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为什么在有飞线存在下一条导线不能有不同的线宽?

楼主(2010-09-03):
PROTEL,为什么在有飞线存在下一条导线不能有不同的线宽?如果我要加粗导线的话就麻烦了,我用的是PROTEL DXP。我知道在加粗导线的时候在规则里面可以加宽,但是那是整条的加宽,我现在想在焊盘的地方加宽,为什么我实现不了啊?我应该设置哪里?

我在两外画线的时候原来的那条线就没有了,如果我要在焊盘的地方加粗的话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加个泪滴 也可以

楼主:
你笑什么?:@ 3# w34880593

网友B:
取消自动拆线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有两种画线模式吗 有个是自动删除之前的那种 有个不是 你就用后面的那种就可以的

网友D:
用上图中,方框内的工具画,想编辑啥形状就是啥形状

网友E:
对,用铺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