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

楼主(2010-09-03):
问题是这样的,宿舍电路功率被限制在500w左右,不能用热得快烧水,一接通热得快或大功率用电器宿舍就自动断电,然后等几分钟又自动来电。我想请高手帮忙看看用什么方法可以能在宿舍用热得快烧水而宿舍不会断电.

网友A:
按规行事。通常此类宿舍都是多人合住,若每个人都插个“热得快”之类的东西,其后果如何呢?

楼主:
你说的很对,宿舍一共十个人,我只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解决此问题,并非仅仅为了能用热得快才发此贴的 嘿嘿

网友B:
很简单,两支热得快串起来用,只是烧得慢点而已

网友C:
呵呵,你们是哪个大学的啊?好像是不能一次加个500W上去吧,50W慢慢加,加到2kw都没问题。解决方法有很多种的,串个二极管就是其一。

网友D:
赞成一所说,有一个3A/1000v的二极管串连

楼主:
串一个二极管?有些不明白,lirunze你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谢谢你啊 !

网友E:
串二极管相当于整流了,只有约一半的功率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