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0-09-03):
求:单片机与PC机通信的方案,程序我可以自己写,关键是硬件原理图等等,我的电脑有DB25、还有就是USB了、若用USB——uart、需要上位机的驱动,怎么搞驱动。

我只需要将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超级终端)传给电脑显示、或者用电脑给单片机写指令,求整个过程的硬件原理图、方案、电脑驱动。单片机程序部分、自己可以做。先行谢谢了。

网友A:
帮顶诶
我也想写一个基于VB的PC与MCU通信的小程序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网上搜索:串口 hotpower

网友C:
我也正在学习串口通讯,不过是昨天刚学的。呵呵!
同样期待中!!!!!!ing

网友D:
没明白你的问题
1 如果用PC跟单片机通讯只是为了调试 那么PC端用个串口调试软件就是了 单片机端就是对UART的编程 至于其电路 外挂个串口通信芯片 加点周边元件 这个电路很常见
2 若要自己写PC端的串口驱动 上网找点资料 有些开源的VC程序
3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 PC端写个驱动 然后用个小板子把USB转成串口
4 貌似计算机用DB25的串口很少吧 常用的是DB9

楼主:
:)  谢谢各位热心的网友。嗯、刚刚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PL2303的方案,我只是想通过电脑的显示器显示一下单片机采集的数据即可。自己DIY一个USB转UART的话 硬件很烦 还要软件来驱动。现在软件(PL2303的驱动) 网上很多,只需要硬件即可了,硬件电路也搜索到了一些。实施去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太复杂了、我只需要简单的即可。呵呵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1 如果用PC跟单片机通讯只是为了调试 那么PC端用个串口调试软件就是了 单片机端就是对UART的编程 至于其电路 外挂个串口通信芯片 加点周边元件 这个电路很常见
----这个电路我模糊的找到了。
2 若要自己写PC端的串口驱动 上网找点资料 有些开源的VC程序
-----这个不需要的、太复杂了,我直接用别人的驱动了。
3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 PC端写个驱动 然后用个小板子把USB转成串口
-------自己写驱动、还没有那个实力啊。。
4 貌似计算机用DB25的串口很少吧 常用的是DB9
-----我说错了,见笑了。:)

网友B:
这些驱动网上很多,串口需要自己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口需要自己编写?什么意思啊。我只是需要把他们链接起来就可以了。你是说单片机的串口程序吗?那个没有问题的。现在开始琢磨这个硬件。呵呵谢谢 你的建议。

网友E:
你的电脑没有DB9吗?连DB25都有,按你说的直接用单片机与电脑RS232通信即可,在网上找一下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14# reth324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错了,不是DB25。我没有DB9和25。我的只有USB口。

网友F:
如果只是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超级终端)传给电脑显示,应该是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