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与ICP 转载分享

楼主(2010-09-03):
Flash-basedMCU来说, ISPICP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功能, 但我们经常被这两个功能搞混, 究竟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对客户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并澄清一些观念,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进而解答来自客户关于ISPICP的疑问.

1)在开发阶段
code, 不再需要将MCU从板子上拔起来, 拿到烧录器上烧, 然后再装回去. 可以直接利用ISP/ICP Programmer做板上烧录, 为开发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
2)在量产阶段
客户可以采用先焊到板子上再烧code”的方式, 将烧code的动作安排在生产线的某一站.
那么传统的方式 (先将code烧好再焊到板子上)有什么缺点?
传统的方式是这样的: 拆封-->tray盘取出chip-->烧录-->chip放回tray.
这样的流程比起上面建议的方式: 增加了烧录时间, 容易造成QFP包装的chip弯脚, 或忘了烧code即放回tray.
3)在成品阶段
已组装好的成品若要改code, 可以透过预留的接口, 利用ISPICP, 更新MCU, 不需要拆机.
什么是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指的是, MCU在运行的状态下, 利用ISP的机制, 不透过外接工具 (例如: ISP Programmer) 的帮忙, 去更新APROM, DataFlash CONFIG. 要实现这种功能,
系统必须有取得更新数据的能力, 例如: 处于某一种联机的状态.
(: 有时候, ISP/IAP的分别并不是那么清楚!)

ISP与ICP的差别
For ISP
(1) MCU必须处于可执行程序的状态 (除了上电, 还要接XTAL), 且必须预烧ISP-codeLDROM里面
(2) 烧录范围只限于APROM, DataFlashCONFIG (但对使用者来说, 应经够了!)
(3) chipLOCK的状态下, 仍然可以只更新某一区块 (APROM, DataFlashCONFIG)
(4) 因为烧录的动作取决于ISP-code的写法, 所以给系统设计者的弹性较大
For ICP
(1) MCU只要处于上电状态即可, 不必预烧任何codeMCU里面
(2) 烧录范围涵盖整颗MCU, 包括 APROM, DataFlash, CONFIG, LDROM ROMMAP
(3) chipLOCK的状态下, 无法只更新某一区块, 只能在erase-ALL之后, 更新某一区块, 再逐一烧回其它区块(因为ICP的本质就是走串行接口的Writer Mode, chipLOCK之后, 除了erase-ALL, 所有烧录动作皆会被禁止)
(4) 因为烧录纯粹是ICP硬件的行为, MCU无法自己更新自己, 所以给系统设计者的弹性较小(例如: 无法藉由ICP去实现IAP的功能)

ISP与ICP的使用场合
依这两者的特性, 配合客户的系统需求, 而后才建议客户使用ISPICP.
:上述差别的第(3)点和第(4), 可能是ICP带给使用者的最大限制. 站在使用者的观点, ISPICP只能择一的话, ISP会是必要的选择.

网友A:
写的非常不错!

网友B:
很不错的心得

网友C:
其实还可以写得更加具体详细一些

网友D:
个人觉得已经写的很具体了,就是排版有点乱

网友E:
感觉写得比较宽泛

网友F:
好眼熟的帖子,似曾相识:lol,写的还不错

网友E:
如果能再具体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G(2010-10-07):
看了还是有些眼晕。

网友G:
有开发板后看得很清晰了,不晕了

网友H(2010-12-16):
请问:M051的出厂LDROM是通过什么接口进行ISP的呢?是哪个USART,还是。。。以及具体的步骤。怎么datasheet上面没有说。

网友G:
农会发放棉裤一条以资鼓励

分享始终美得

网友I(2012-11-06):
确实资料上ISP功能介绍太简单了!

网友J:
ISP、ICP方面的知识,讲的很不错的,我借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