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前端)USB供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0-09-03):
大部分都是是500mA左右,但我引出来短路一测,却不到一mA,是怎么回事哦~,我想用USB供电来驱动一个1W的LED。

网友A:
那是因为有自恢复保险,没有的话,你的主板就玩完了,楼主居然敢玩故意短路……
标准是500mA,实际电流由串在USB电源上的自恢复保险的容量决定,不同主板是不一样的,拆机看看即知。

网友B:
有自恢复保险的,不能短路

网友C:
老兄,比我强悍

网友D:
枚举成功之后才可以提供500mA

网友E:
标准是500mA,实际电流由串在USB电源上的自恢复保险的容量决定,不同主板是不一样的,拆机看看即知。

网友F:
在枚举的时候可以设定的!

网友G:
老实点,别搞过限的设计,不具备实际意义。用DC-DC恒流源驱动1W LED,USB的供电够用了!

网友:
有创新意识,但要谨慎哦!

网友H:
我试过
以前我驱动过1w的LED灯
没问题

网友I:
电脑所有USB总共最大电流为2A   主板极限

网友I:
测电流加个几R的电阻啊大哥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山寨货除外)和少数高档台式机主板才是枚举后供电,绝大多数台式机都是经自恢复保险直供的,少数廉价货甚至连自恢复保险都没有,相关焊接位上的是跳线。

网友J:
0.75A/1.5A fuse

网友K:
恩,长见识了。

网友L:
两个口公用一个5V,公用一个2A保险丝、。
不过不同主板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