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可读

楼主(2010-09-03):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11000 : no 'read' permission

哪位兄弟可以帮忙解释下这错误吗

tmpreg = GPIOx->CRL;
怎么我用软件仿真一执行到这句就提示错误

网友A:
你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只是 CRL 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B:
我用软件仿真?什么软件?估计是软件的BUG,:L

哪里买的软件?找他们问问吧。

网友C:
很有可能是软件的BUG

网友D:
软件仿真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