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是我拿着别的厂家的板子抄的 8050

楼主(2010-09-03):
这个原理图是我拿着别的厂家的板子抄的 ,后面是恒流源,输出电压是28V,输出电流是300mA,我现在有8050的参数资料,但是我不知道看着参数设计横流,后面输出的电阻是3.3R和3.9R并联,三极管基极电阻是1K,稳压管是 12+15V

能不能教我一下看着三极管的参数来实现横流,为什么要1K,为什么要12+15V?
根据什么来设计的呀?

网友A:
此电路恒流工作原理是R3R4并联后,其上的压降使Q1导通,进而使光耦导通,减小输出脉冲宽度。
R3R4并联后为1.7875欧,Q1发射结导通约0.65V,故恒流在约360mA。
R5数值要求不是很严格,稍大稍小关系不大,其上压降相对发射结不大,其上电流仅不到0.1mA。

网友B:
是个恒流电源,那么输出电压会根据负载大小自动调电压,电压可能会超过三极管的Vce;于是稳压管保护8050,三极管的Vce都有一个极限值,超过这个值会击穿三极管;两个稳压管串联提高稳压电压,可能单个管的功率较高,串起来后获得的功率较高,而单个相同功率27V左右的稳压管也可以,只不过比较难找或则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