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晶振问题

楼主(2010-09-03):
F2812在flash模式上电时晶振30M(无源10PX2电容)震荡一小会,马上会停止震荡,请问是什么原因?电容换过N多,从5p到103都是过了。用有源的晶振能够起震,但是F2812没有任何反应,连仿真器有时可以运行,小弟查了老多天了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指点一下 邮箱juanyong@163.com  谢谢

网友A:
那个电容换到103了?那个电容你用24p,22p的就行了,重新换两个新的,我怀疑有短路的地方,主要查这地方。还有30M晶振很容易焊坏,注意烙铁温度,晶振换新的。

网友B(2010-10-23):
LZ,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