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1114的I2C问题

楼主(2010-09-03):
请问各位大侠:LPC1114的工作电压是3.3V 我有个CH455工作电压是5V 他俩能直接连起来吗? 如果硬件的I2C不行,软件模拟的呢?

网友A:
软件模拟和硬件模块结果应该是一样的。lpc1114的io应该承受5v,没做过此实验,感觉要加限流电阻,上拉电阻应该靠近3v侧。注意两个电阻会形成分压关系。

网友B:
主要要看两者的高低电平门限是否相符。

实在不行加一个小功率MOS管电平转换一下

楼主:
3# machunshui 门限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2# hotpower 如果软件模拟的话肯定可以承受5V电压了,似乎逻辑上跟严密一点。。。

网友C(2010-10-31):
肯定不行,这个东西会造成逻辑混乱的!

网友D:
最好进行电平转换,否则即使能工作也可能不稳定!

网友E(2010-11-30):
我为高分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