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问题,请大虾些指点一下

楼主(2010-09-03):
小弟做了一个红外反射电路,但是没有工作,请大虾些指点一下,红外发光二极管两端电压只有1v,是不是放大倍数不够啊?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妥,如果MCU是51的话,最好用PNP管驱动,一个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B:
红外管正常工作时压降就是1V,或者1V多一点点。

网友C:
参数不对

网友D:
你加的电压时多少呢?

楼主:
加的电压是5v

网友E:
一、你的输入和发射状态反相,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二、电阻R3改为1~5.1欧姆!

网友F:
R4改小点,R2改大点试试!

网友G:
我怎么觉得R1 10K 就大了点啊
是不是应该换成1K的 更安全 呵呵

网友H:
电路应该能工作,你用的单片机输出有没有上拉(P34高电平到不到5v)

网友I:
晕,饱和了怎么工作啊,你自己算一下啊[(5-0.7)/1360]*510*放大系数早就大于5V了,

网友J(2010-10-17):
前面没必要加反相,而且电路参数也不对!发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