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方波的幅度

楼主(2010-09-04):
将100K的方波(4V)提升到10V?

网友A:
三极管放大或变压器

楼主:
能给一个三极管放大的电路图吗?可以直接使用电子开关转换吗?

网友B:
3楼:
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不必考虑,因这个频率比较高,需要考虑负载的寄生电容等等,而且简单电路的带载能力也不好。
可以使用CNOS门电路来放大,不过4V的输入信号需要加一偏置,因普通CMOS门电路需要3~7V的输入范围。
使用模拟开关转换,也是可以的,但同样需要偏置。

网友C:
100k速度还不算高,三极管应该可以

网友D:
100k对9013,9014这样的三极管来说算是高的了,不过用两个9013组成个达林顿管倒是能够提高开关频率。我原来试过的!!!

网友B:
5楼:
100kHz的方波,对三极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若用普通的电阻负载共射电路,电阻值必须慎重考虑,电阻大了绝得不到所需带宽。更何况楼主不知道后级输入电容。
如果用分立三极管,最好是用三支。一支作为普通的共射放大。两支构成互补推挽。

网友E:
MIC4427
1M 3.3V转15V
我用的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幅度线性,用高速电压比较器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