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贴元件的板子刷锡浆的时候怎么弄?

楼主(2010-09-04):
刷好一面另一面怎么刷?翻过来肯定要保护刚才印好的锡浆,怎么弄的?谢谢!

网友A:
这就是双回流焊,reflow,先焊接好器件少的一面然后再焊接另一面,下面用治具托着防止器件掉下来,同时控制上下板子的温度差,使下面不能脱焊

楼主:
谢谢楼上!再问下细节,先焊好一面,那另一面刷锡浆的的时候,背面不是不平了么?也要弄个专门的托板之类把板子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