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源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0-09-04):
前阵子遇到个问题,我做的是小信号放大电路。输入信号在3mv左右,放大1000倍,然后用DA衰减。我使用的是线性电源78,79系列。
但是当我把输入短路以后,输出有个直流偏置,上面叠加了一个交流量(就是电源的低频干扰),我曾在电源上加过一个1K的电阻,使用示波器的交流档看到过这个波形,但是没有在意。
没想到现在进入到电路里,我感觉应该是DA的电源抑制比太低。但是如何才能去掉这个低频干扰?

网友A:
它的频宽在多少

网友B:
这种现像,多半是电路板布线(尤其是地线)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C:
放大1000倍,应该是多级放大了吧,尽量每级用独立电源,注意PCB地线布局,以及信号线布线方式。

网友A:
加我QQ;634031529